同轴衰减器有哪些用途?同轴衰减器技术指标解读!

楼主(2022-10-31):
    一、衰减器

    衰减器是提供衰减的电子元件。它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中。它的主要用途是1)调节电路中的信号大小;(2)在比较测量电路中,可用来直接读取被测网络的衰减值;(3)改善阻抗匹配。如果某些电路需要相对稳定的负载阻抗,可以在电路和实际负载阻抗之间插入一个衰减器来缓冲阻抗变化。编码器,解码器,转换器衰减器是用于在特定频率范围内引入预定衰减的电路。一般用引入衰减的分贝数和其特性阻抗的欧姆数来表示。衰减器广泛应用于有线电视系统中,以满足多端口的电平要求。例如控制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平,以及控制支路衰减。衰减器有两种类型:无源衰减器和有源衰减器。有源衰减器与其它热敏元件配合构成可变衰减器,安装在放大器中,用于自动增益或斜率控制电路。无源衰减器包括固定衰减器和可调衰减器。

    同轴衰减器是一种具有能量损耗性射频/微波元件,元件进行内部控制含有电阻性材料。除了一些常用的电阻性固定衰减器外,还有电控技术快速发展调整衰减器。衰减器广泛使用于企业需要提高功率电平调整的各种不同场合。

    二、同轴衰减器技术指标

    同轴衰减器的技术指标包括频带、衰减、功率容量、回波损耗等。

工作频带: 衰减器的工作频带是指在给定的频率范围内使用衰减器以使衰减器达到其目标值。调制解调器 - IC 和模块由于射频/微波结构与频率有关,不同频带的元件结构不同,不能一般使用。现代同轴衰减器的工作频带较宽,在设计和使用中应注意。

2、衰减量:无论学生形成一个功率进行衰减的机理和具体数据结构以及如何,总是我们可以用得到下图结果所示的两端口信息网络来描述衰减器。信号作为输入端的功率为P1,而输出端得功率为P2,衰减器的功率衰减量为A(dB)。若P1 、P2 以分贝毫瓦(dBm)表示,则两端设计功率间的关系为 P2(dBm)= P1(dBm)- A(dB)可以明显看出,衰减量工作描述系统功率主要通过衰减器后功率的变小一些程度。衰减量的大小由构成衰减器的材料和结构分析确定。衰减量用分贝作单位,便于提高整机技术指标体系计算。

3.功率容量:衰减器为耗能部件,耗电后发热。 可以想象,一旦确定了材料结构,就确定了衰减器的功率容量。 如果衰减器所受的功率超过该限制,则衰减器将烧毁。 功率容量必须在设计和使用中定义。

4.回波损耗: 回波损耗是衰减器的驻波比,衰减器的输入输出驻波比应尽可能小。模拟开关,多路复用器,多路分解器我们需要的衰减器是一个不影响两端电路的耗电元件,也就是说,它与两端电路匹配。在设计衰减器时应考虑这一因素。

三、同轴衰减器基本可以构成

构成同轴衰减器的基本信息材料是电阻性材料。通常的电阻是同轴衰减器的一种社会基本活动形式,由此可以形成的电阻衰减器网络环境就是集总参数衰减器。通过进行一定的工艺把电阻材料放置到不同工作波段的射频/微波电路产业结构分析中就形成了具有相应出现频率的衰减器。如果是大功率衰减器,体积肯定要不断加大,关键问题就是散热功能设计。随着中国现代企业电子数据技术的发展,在许多重要场合要用到经济快速及时调整衰减器。这种衰减器通常有两种方法实现教学方式,一是半导体小功率快调衰减器,如PIN管或FET单片集成衰减器;二是开关内部控制的电阻衰减网络,开关可以是电子设备开关,也可以是射频继电器。

四、同轴衰减器的主要用途

    控制功率级: 在微波超外差收音机中,控制本机振荡器的输出功率,以获得最佳的噪音系数和频率转换损耗,从而达到最佳的接收效果。在微波接收机中,为了提高动态范围,实现了自动增益控制。

2.去耦元件:作为振荡器和负载之间的去耦元件。

    3、相对重要标准:作为一个比较功率电平的相对安全标准。

4.雷达抗干扰中使用的跳跃衰减器:它是一种衰减可以突然变化的可变衰减器,平时不引入衰减器,但在受到外部干扰时突然增大衰减。

网友:
    同轴衰减器的主要用途 、控制功率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