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问个PS2接口 emc不过的问题

楼主(2022-10-31):
    仪器用个PS2接口,最近在测静电发现很容易死机,电路如图,用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
1、去掉2个磁珠FB2,5,打静电还是死机
    2、ps2口下的clk和dat信号脚单独增加ESD ,还是死机

网友:
    外围如果不包地,打静电肯定是死机的。

网友:
    PCB再优化一下,ESD尽量近并放在打静电接触的那一层

网友:
    1.TVS布局不合理,泄放路径太远;
2.要有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
    这PCB 设计很不合理吧

网友:
    还没有过的话,可以线上沟通: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