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P.I.D控制?以及在空调中如何使用?

楼主(2022-10-31):
什么是P.I.D控制?以及在空调中如何使用?

网友:
不同的控制系统,其传感器、变送器、执行机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压力控制系统要采用压力传感器。电加热控制系统的传感器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
利用PID控制实现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控制器,能实现PID控制功能的可编程控制器(PLC),还有可实现PID控制的PC系统等等。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利用其闭环控制模块来实现PID控制,而可编程控制器(PLC)可以直接与ControlNet相连,如Rockwell的PLC-5等。还有可以实现PID 控制功能的控制器,如Rockwell 的Logix产品系列,它可以直接与ControlNet相连,利用网络来实现其远程控制功能。

网友:
    PID控制,大学毕业设计就是关于这个的名字听着很熟,但是都忘记了,当时学了一本书【传感器控制理论】里面好像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