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医疗电子是不是蓝牙的应用最广?

楼主(2022-10-31):
移动便携医疗电子市场,众多的无线连接,数据传输技术中,是不是蓝牙技术占据最大?其他的技术市占情况怎么样?

网友:
    BLE用的最广的是近距离数据传输,影音设备,机器人,家居集控,手持应用等。不知那来的误导,医用设备的特规用的不是最多,实际上不是太多。

网友:
    便携医疗电子,现在很少用无线的吧,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应用,都是直接显示结果,少有使用wifi或是BLE的,还有现的中种智能手环还有手表那种货不是医疗电子哟,医疗电子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通过ISO13485等认证,所以一般不会做的太复杂。

网友:
    现在智能手机很普及了,所以便携设备用蓝牙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数据远传利用手机资源即可。有此,蓝牙在这一领域内自然用量相对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