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直接发送到单片机

楼主(2022-10-31):
    单片机5v,现在要做通信,FPGA直接发送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74lv245转成3.3v传给fpga可以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通过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
    零点失真,其实是个技术局限性。因为 PWM 控制,在0点附近,无法完成而导致的。

网友:
    电阻分压,或串电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