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不需要MCU解码,实现100m无线通信

楼主(2022-10-31):
做一个小飞行器项目,重量体积要求严格,飞行器上搭载的板子只希望有一个无线通信芯片及外围电路,能够控制电机快慢就可以。
但是现在看到的资料全都是用mcu解码,不符合要求啊。
我的想法是上位机直接把算好的PWM信号传过来,飞行器上的芯片接收,经过放大直接驱动电机,但不知道如何实现。
求大神帮忙提供思路,或者告诉我一个可用的IC,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把各种运算直接发送出去,但飞机接收到信号得运算才能知道要处理什么动作吧,单通信模块只负责接收与发送,这是我的个人理解,我没玩过航模。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锁相环就可以了。用FM很好做的 但是你要加很多的外围电路。还不如直接用CC2530这种单片通信芯片,内部集成MCU的就行 电路简单只要加一些容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