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若使用CST时域仿真器仿真,不收敛,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2-10-31):
    若使用CST时域仿真器仿真,不收敛,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强谐振结构,而且分析的频段又很宽,建议使用AR-filter技术,或者将频段设置窄一些。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时域求解器中点击adaptive mesh refinement的选项打钩就自动加密网格,知道两次结果之间的误差小于2%,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