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块同步FIFO实现一个异步FIFO功能?

楼主(2022-10-31):
也就是说用一个25M频率的FIFO写入数据,用另一个100M(或者不同频)的FIFO读出数据。该如何实现呢?不使用异步FIFO

网友:
这是反常规操作,实际占用资源会更多,属于比较坑的思路。如果只是为了学习无所谓。
//------假定25MHz/100MHz同源(即相位偏差为0,时钟电气参数一致)
1.fifo-a工作在25MHz频率用来写入数据,fifo-b工作在100MHz频率用来读出数据;
2.理论上讲,fifo-a读出数据持续的有效期是fifo-b工作的四个时钟周期;
3.fifo-b的写使能信号为fifo-a的读使能信号上升沿(需要打两拍/三拍/多拍,具体跟fifo-a设置相关)
4.fifo-b的写数据为写使能信号有效时的fifo-a读出数据。
//------备注
1.fifo的写入是同步的(写使能/写数据),但是fifo的读出不是同步的(读使能/读数据)。
2.整体的处理涉及到异步信号的处理(跨时钟域)。

网友:
跨时钟域处理,常用打拍或者fifo缓存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