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文件导入到 cadence 中出现问题,超出区域,部分连接网络错误

楼主(2022-10-31):
cadence 17.2导入altium designer 中PCB文件时,会超出drawing extents,造成器件的转换丢失,怎么解决啊,并且有部分电源网络的过孔会变成地网络,为什么

网友:
先新建一个新的文件,将设计范围设置很大,然后再导入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导入新建文件夹试试

网友:
不同软件导来导去容易错,兼容不好

网友:
    Cadence ,你是如何转换的? 也是要把BRD 转换成ALG格式的再导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