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库看不见封装和原理图元件

楼主(2022-10-31):
pads封装库看不见封装和原理图元件,求教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软件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B:
    我也遇到郭这个问题 ,应该是封装做的时候不是在TOP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安装好吧

安装好了,现在已解决,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郭这个问题 ,应该是封装做的时候不是在TOP层吧?

不是这个问题,输入*号搜索一下就出来,它没有直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