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配置assess数据库报错

楼主(2022-10-31):
cadence17.2版本,目前搭建公司cis库遇到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除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除了问题

我是从公司外网用assess搭建框架生成MDB文件,然后导入内网用obdc32位添加配置驱动,后面再去orcad调用就有这问题了

网友(2023-02-20):
同问,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只有直接用access来处理元件库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