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单片机芯片的AD脚的AREF引脚需不需要接一个5V电源?

楼主(2022-10-31):
请问一般单片机芯片的AD脚的AREF引脚需不需要接一个5V电源?还是说它里面已经本身有基准电压了?

网友:
一般单片机芯片的AD脚的AREF引脚不需要接一个5V电源,因为如果在AREF引脚上接一个5V电源作为基准电压,如果5V电源有波动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网友:
带AD的单片机内部肯定会给提供一个基准电压,或者给一个基准电压输入引脚AREF去连接外部基准源。如果把AREF直接连VCC,那是很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