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可以不同板拼版吗

楼主(2022-10-31):
DFM可以不同板拼版吗

网友A:
DFM一键拼板,同理支持其他PCB EDA软件的Gerber导入与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M一键拼板,同理支持其他PCB EDA软件的Gerber导入与拼板

不同板拼版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可以啊。把原理图画同一个板子上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把原理图画同一个板子上拼。

    原理图画一起,我就直接在allg拼了

网友:
    不同的板,如果层数及叠层厚度都一样的话,可以拼一起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