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ckage designer如何load skill?

楼主(2022-10-31):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allegro package designer和allegro PCB design这两个软件加载skill文件的方式一样么?
    1.     Command > skill load("1.il")
    2.     E-

    3.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1 of file 1.il

    4.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5.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1.il" at line 2

    6.     ERROR

    是需要在load之前改哪么?

网友(点评):
不同檔案, 但格式一樣.

网友:
    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楼主:
    那这个怎么改啊?

网友(点评):
1.誰知道你檔案是否放在什麼路徑下. 2.誰知道你1.il下了什麼指令,pcb和apd有些指令不共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怎么改啊?

    好吧,谢谢了,已经解决了@aa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