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走线与铜皮报错,DRC检查也消除不了,铜皮不能避让怎么解决呢。求解答

楼主(2022-10-31):
(图片)

网友:
你倒是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設定.......可能.
先重鋪, 重鋪沒效,就是用到靜態鋪銅.

好的,谢谢

网友B:
    是不是静态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静态铜啊

    不是,动态铜,重新铺就没有了,但是把原点改回去又有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鋪了二次,有小區域重疊, 建議合併.

网友:
    移动一下,再跑一遍db cheak再避一遍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