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格的接插件STEP导入只有1.5mm间距的导入不成功,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31):
RT,板上用到多种规格的连接器,只有1.5mm系列的3D导入不成功。
附件是其中一个连接器,我在creo里看没问题,但是封装里就显示不出来。214和242格式都试过还是不行。ps:怎么取消下载附件要积分,这真是个超级sb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腳"基準面"出了問題, 有二種選擇.

1.用3D原檔改, 你可能沒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腳"基準面"出了問題, 有二種選擇.

    1.用3D原檔改, 你可能沒有.

    右侧半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