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失灵

楼主(2022-10-31):
本来之前装了老吴的16.6版本,今天将老吴的17.2的版本也装上后。用16.6版本打开文件,之前设置好的快捷键就不能用了。
帮忙解答下,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17.2的版本 ENV 文件要重新设置一下才可以

网友A:
    你们有人出现过,文件夹中ENV文件有时会被自动篡改,并且生成ENV01文件,请教各位大佬原因

网友:
    给你捋一下
    快捷键是在env里面设置,但是env又有很多个,是在哪个文件里设置呢,需要去看环境变量里面的HOME指向的那个env。比如HOME是C:\SPB_Data,那么你用到的env就是C:\SPB_Data\pcbenv下面的env。

    你安装了两个版本,只能说明17.2的HOME路径修改了,和之前16.6的HOME路径不一样了,手动改成之前16.6的HOME路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人出现过,文件夹中ENV文件有时会被自动篡改,并且生成ENV01文件,请教各位大佬原因

是你每次通过allegro修改本地设置,都会自动备份一个env,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每次通过allegro修改本地设置,都会自动备份一个env,1

这样啊,感谢感谢~

网友:
    应该是动了setup→user preference中的东西吧

网友(2023-01-21):
    需要重新部份修改 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