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用skill做一个画虚线的脚本思路

楼主(2022-11-01):
    初学skill,想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能用skill编出一个直接画出虚线的脚本,求一个思路

网友A:
    先从任何一个地方获取到这个skill文件ch_via_net.il。
    将文件放置在一个文件夹中,不含中文和空格。如我放置在D:\Cadence\skill中,方便日后管理
    在环境变量文件夹中找到allegro.ilinit文件,这个文件一般在C:\Users***\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中,*表示计算机用户名。
    编辑这个文件,在文件中加入如下的代码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kill”)));设置skill所在路径
    load(“ch_via_net.il” “”);载入skill 前一个参数是skill文件,后一个是密码。
    Skill设计结束,可以在工程中使用了。
    最好为skill的操作设置一个快捷键,不然使用中不会很方便。
    可以自定义allegro菜单,将自己添加的skill加入菜单中方便使用
    在安装路径D:\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cuimenus中找到allegro.men文件,该文件为加载目录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任何一个地方获取到这个skill文件ch_via_net.il。
    将文件放置在一个文件夹中,不含中文和空格。如我放 ...

    神一般的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