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lash 复制到 RAM,该如何跳转到这个 RAM 中的地址

楼主(2022-11-01):
我将一段程序从 flash 复制到 RAM 中,但是因为混合编程中不能直接向 PC 寄存器中赋值来实行跳转,这样我该如何跳转到这个 RAM 中的地址呢?

网友:
用函数指针。可以参考 IAP 例子。

网友:
只将一些函数从Flash复制到RAM。就可以了,保证了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