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器件数码管选型之极性识别

楼主(2022-11-01):
使用数码管之前,首先明确两个问题
1、数码管是否损坏
2、数码管极性问题(共阴极 VS 共阳极)
3、数码管a、b、c、d、e、f、g、DP、COM 的段判定(a···COM这些段和实物的对应关系)

问题1和问题2:
解决方案1:
使用直流电源,设置2V-3V,负极接数码管的中间位置(共有两行,任意一行中间位置。因为这两行的中间位置是共通的),电流依据选择数码管的大小二不同,红色表笔分别接触不同的引脚。
5161AH数码管的每段电流8mA,DP小点的电流略低
还有一款数码管,型号已经模糊看不到,测试每段电流28mA(当电压2.5V时)

解决方案2: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模拟万用表已经很少见了,如果使用模拟万用表,打到电阻*10档位),黑色表笔接数码管任意一行中间位置,红色表笔分别接触不同的引脚。
以上方法,默认为共阴极。
刚拿到手的数码管不知道是共阴极还是共阴极,怎么办,试接触。

轻轻触碰,快速挪开,一般,是不会破坏数码管的,别担心。
显示单个字符的数码管,引脚一共10pin。
10pin=7个(a-g段)+1个(DP)+2个公共端(COM)
如果是共阴极,数字万用表的黑表笔接中间引脚,红表笔分别接不同的引脚
如果是共阳极,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中间引脚,黑表笔分别接不同的引脚
如果没有任何段亮,数码管损坏
如果部分段亮,数码管损坏
如果都亮,依据万用表接触方法判定 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问题3:a、b、c、d、e、f、g、DP的段判定

数码管的 7段LED+小数点DP,如下图所示,字母都是固定的,根据上面的数字万用表测试情况,可以轻松判定不同位置数码段和实际引脚对应关系

网友:
对于阵脚,可以用电池连接电线,触碰正反,发光就是正确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测,非常方便。我还有示波器测过,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