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线路上的上拉电阻的精度选取该怎么看?

楼主(2022-11-01):
    NTC测温线路上的上拉电阻的精度选取该怎么看?

网友:
    这个首先得先看你的应用精度要求啊,然后才是设计精度与器件选型精度结合来分析。

网友:
    先找NTC 规格书 找到阻值温度表,
    系统定义的测温范围,精度
    供电电压,AD口采集电压范围
分压比 就可以了

网友:
    选温漂小的。
其他阻值误差靠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