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叠加问题

楼主(2022-11-01):
如图,交流电和直流电同时施加在一个电阻上,能做到相互独立吗?能分别改变施加的电流大小吗?

网友:
不能简单同时施加信号,交流电源对直流电源的影响很大。

网友:
可以根据频率的数据,计算好电感的参数。

网友:
这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了,必要的要进行隔离

网友:
滤波与分离电路,可以将不同的信号挑选出来给下一级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
单纯看你这个图的话,像是一个题目的截图。在这个图里的话,如果将电阻作为负载的话,交流电和直流电是可以同时施加在电阻上的,并且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是相互独立的,因为这里电阻上的电压信号就相当于是一个交流信号,直流电是给它的电压做了一个抬升或者偏置。电流大小的话,取决于你的电源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