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第三方软件, 调用并进行仿真?

楼主(2022-11-01):
FPGA 生产产商提供了 IP, 如何用第三方软件, 如 Advantage 或 ACTIVE vhdl, 调用并进行仿真?

网友:
Xilinx提供的 IP, 例如 PCI, 是与仿真模型一同提供的, 这种模型可由第三方仿真工具, 如Modelsim 来处理. 因此对功能仿真来说, 没有问题.
通过从 Xilinx ISE 软件中导出post-layout vhdl/verilog 可以执行定时仿真. 在某些情况下, 也包括样本测试平台.

网友:
FPGA开发难度高,门槛也比较高。对数电模电的要求比MCU更高。花费的时间也是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