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开发工具中的stack.s ,heap.s 和startup.s 中代码的含义

楼主(2022-11-01):
希望详细的了解一下 ADS 开发工具中的 stack.s ,heap.s 和 startup.s 中代码的含义,

网友:
开发套件用户指南的第 3.1.3 节有说明.
stack.s 定义了系统模式堆栈的起始地址.
heap.s 为初始化库函数的堆,是按 ADS 的编译器要求编写的.
startup.s 向量表及初始化代码,是根据 CPU 来编写的.

网友:
编写程序,然后烧写到芯片上验证功能,
这种方法对于简单的小系统是可以对付的,但在大系统中使用这种方法则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