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开关电源EMC不过,应该怎么整改!

楼主(2022-11-01):
开关电源EMC不通过,求教整改方案!

网友:
EC1电容是什么规格?
EMC超标,可能是原理图问题,也可能是PCB问题,还可能是结构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PCB是否有影响。

网友:
EMC是个比较综合复杂的问题,可以从电路本身的滤波器,高频低频分离,PCB布线,EMI choke安装等一个一个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