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 layout中元件之间走线为什么外面又包一层可细的线?

楼主(2022-11-01):
我就想知道这些线有什么作用?是怎么操作加上去的?还有就是怎么让它消失?

网友:
防止电源信号对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
应该是覆铜,你可以把它导出成POWERPCB3.5格式纯文本文件,然后用PROTEL99导入验证一下。

网友:
是覆铜,至于覆铜的作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