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CST怎样去分析PCB板的电磁辐射

楼主(2022-11-01):
    用CST的哪个模块可以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分析PCB板辐射出去的能量
然后把辐射出去的电磁能量给记录下来

网友:
    用CST的PCB工作室可以得到PCB板的SI/PI等。将PCB工作室中得到的电流信息导入MS工作室,或MWS工作室中,得到RE(电磁辐射)。同时,也可以得到RS(抗干扰度)。
所以,通过PCB/MS或MWS的联合仿真,得到辐射和辐照双向结果。

网友:
    要得到rsd或者esf只能使用PEEC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