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ARM7,ARM9,ARM11,Cortex系列基础知识

楼主(2022-11-01):
ARM7:ARM-V4架构;
ARM9:ARM-V5架构;
ARM11:ARM-V6架构;
ARM-Cortex系列:ARM-V7架构;

(ARM-Cortex系列分为:Cortex-A,Cortex-R,Cortex-M三大系列。
三大系列分工明确:
“A”系列面向尖端的基于虚拟内存的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
“R”系列针对实时系统;
“M”系列对微控制器。

简单的来说:Cortex-A系列是用于移动领域的CPU,Cortex-R和Cortex-M系列是用于实时控制领域的mcu。)
因此ARM7和Cortex-M很像,属于不同代不同架构的MCU,Cortex-m比ARM7高了三代,所以性能也有很大的差距。此外,Cortex-m系列还细分为M0,M3,M4和超低功耗的M0+。

ARM7处理器采用的是3级流水线的冯·诺伊曼结构;
ARM9处理器采用的是5级流水线的哈佛结构。

5级流水线能够将每一个指令处理分配到5个时钟周期内,在每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有5个指令在执行。
(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区别:
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于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否是一体的:冯诺依曼结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是不分开的,而哈佛结构数据空间和地址空间是分开的。

ARM7一般运行在100MHZ左右;
ARM9至少运行在200MHZ以上。
ARM7一般没有MMU(内存管理单元)(ARM720T有MMU)
ARM9一般是有MMU,ARM9940T只有MPU,不是一个完整的MMU。

(MMU单元是大型操作系统必需的硬件支持,
ARM7没有MMU,只能叫做MCU微控制器,不能运行诸如Linux,WinCE等这些现代的多用户多进程操作系统,因为运行这些系统需要MMU,才能给每个用户进程分配进程自己独立的地址空间。uCOS,ucLinux这些精简实时的RTOS不需要MMU,当然可以在ARM7上运行。)

网友:
使用WinCE 或Linux 等操作系统以减少软件开发时间,就需要选择ARM720T 以上带有MMU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功能的ARM 芯片

网友:
系统时钟决定了ARM 芯片的处理速度。ARM7 的处理速度为0.9MIPS/MHz ,常见的ARM7 芯片系统主时钟为20MHz-133MHz ,ARM9 的处理速度为1.1MIPS/MHz ,常见的ARM9 的系统主时钟为100MHz-233MHz ,ARM10 最高可以达到700M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