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程无线视频实时传输用什么技术?

楼主(2022-11-01):
我想做一个无线音视频实时传输的系统,前端是一个遥控车上面有摄像头,传输范围不用太远,一百米就行,应该用什么技术传输音视频啊?模拟微波?数字微波?cofdm?还是WiFi?

网友:
目前应用最广的就是WiFi传输,可以借鉴四轴飞行器上的视频试试传输系统

网友:
无遮挡的话wifi就够了
cofdm那个编码的话比wifi效果好一点

网友:
要看你的攝像頭流量大小決定,如果1080P 影像,常用WIFI 傳輸。例如: IP CAM 產品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