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15,原理图report里的single pin nets只显示当页的,是我哪里没设置对吗?

楼主(2022-11-01):
我的ad15,原理图report里的single pin nets只显示当页的,是我哪里没设置对吗?

网友:
我用的ad9可以显示整个工程的啊。

网友:
打开路径有问题。

网友:
影响你倒网表么,没有影响就不要理会。还有单独没有网络的pin脚用X点掉啊,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