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S300-15/PV电源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过载保护现象?

楼主(2022-11-01):
电源型号HWS300-15/PV,这款电源的输出电流是22A, 用它给待测试的产品供电,正常产品的工作电流在2A左右,但是由于产品内部有程序运行,有时瞬时电流会超出22A, 用示波器捕捉到的异常电流持续大约几ms,导致电源输出过载保护。像这种情况,在不更换更大功率电源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瞬时的大电流吗?

网友:
从你描述的内容来看,你的机器程序运行输入电流是从2A-22A或超出22A,而且这个过载的时间差不多有几个mS,几个mS相对于开关电源来说很长了, 一般的电源都会保护,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你知道看你的机器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的过载,只有知道这个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mS级的过冲电流 可以通过并联大容量电容抵消一下

网友:
试着加一个电感,看能不能解决下,还有你在捕捉波形的时候,可以把时间轴小点,比如100mS看起来好分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