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一路光纤实现两个FPGA的时钟同步?

楼主(2022-11-01):
两个开发板之间进行通信,最关键的就是要实现时钟同步,使得接收端能够准确的读取接受到的信息。目前要通过一路光纤提前做时钟同步,各位大神有这方面的想关资料和相关代码吗?

网友:
调用PLL的IP核可以多路输出

网友:
传的距离长的数据是要有专门的机制做同步的。比如在数据包上加时间戳。然后一来一回,计算路上花了多少时间。
如果你的开发板上有光纤接口,那例子中应该有PHY层的IP核,你就专心实现软件或者FPGA层的时间戳同步就行了。
如果开发板没有光纤接口,可能可以考虑用光纤以太网的PHY芯片。

网友:
跨板卡,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