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不显示网络大家是怎么布局的?

楼主(2022-11-01):
在布局时既然焊盘上不显示网络名,布局一个晶振都分不出哪两个引脚是接GND。不知道使用多年allegro的大侠们是怎么不需要网络号就能很快布局的?

网友:
更换16.6,那个版本可以显示

网友:
    看原理图啊,把GND高亮其他信号飞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
    把不同的网络高亮成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啦

网友:
    对重要的网络分别进行不同颜色设置,即可有效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