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中如何删除坐标轴上标签的字符?

楼主(2022-11-01):
    我用delete(allchild(handles.axes))删除坐标轴里面的曲线,但是坐标轴上的标签字符如何删除掉呢? 即如何删除xlabel和ylabel上的字符?

网友A:
    你不设置标签它怎么会有呢,如果你说的是刻度,那就是xtick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设置标签它怎么会有呢,如果你说的是刻度,那就是xticklabel

因为一个坐标轴会显示不同的曲线,我想在第二个曲线前删除掉之前的所有信息,包括坐标轴的标签等,你知道该如何操作吗?

网友:
    xticklabel就是标签,可以自定义;如果你不hold,只会保留一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