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关于点或着线光源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2-11-01):
    请教下各位,用什么模拟一个点光源或者是线光源?比如是线光源的话是用离散端口吗?点光源呢?那么我怎么定义我要用到的TM模式?谢谢各位啊。

网友A:
    点光源就是说电磁波是以该点为球心向周围空间传播,线光源是电磁波形式是以该线为中心线向周围传播的圆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光源就是说电磁波是以该点为球心向周围空间传播,线光源是电磁波形式是以该线为中心线向周围传播的圆柱体 ...

    那电场的极化方式来看,点光源和线光源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光的波长很短,在到达你的关注物体的时候,是否可以等效为平面波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