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lm393电压比较器电路,要求当输入电压大于13V时输出5V高电平?

楼主(2022-11-01):
做一个lm393电压比较器电路,要求当输入电压大于13V时输出5V高电平,电压小于13V时输出0V低电平

网友:
如加一级中功率三极管就可去驱动电磁继电器开关作为控制大功率设备的电源开关使用。也可以用大功率一体式内置光电可控硅开关器代替有机械开合声低速反应的电磁继电器开关。

网友:
你的芯片用的是多少伏的电源电压啊,如果你的电源合适,就是大于13V比如是24V。那么是要求反相比较呢还是正相比较?如果是正相比较,则在反相端接上13V,当输入电压大于13V时,比较器就输出13V了,不是大于你要求的5V了么?没关系,做个13:5 的分压就行啦。用80欧串联50欧的电阻。80欧的电阻一端接输出电源正端,另一端接50欧的电阻,50欧的电阻一端接80欧的电阻,另一端接地。80欧和50欧的电阻连接端对地的电压就是5V了。

网友:
比较器正端接输入,负端接13V基准源,输出接5V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