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逆变电路,请问这种主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22-11-01):
以前只接触到全桥逆变,这种逆变,不知道怎么工作的,哪位大神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
单从电路图来看,这个是不可能工作的,只要导通,必定母线短路,大电流直接贯通前级电路,整个系统全部瘫痪。另外,负载L是从中间直接拉出来的,并且与四个IGBT都有连接,所以这个应该是半桥,不是常规的逆变电路。上桥臂与下桥臂的IGBT肯定是不同时间导通,所以这个设计应该是担心在IGBT导通瞬间产生的电流过大,因此选用两个IGBT并联来减小单个IGBT的电流应力,保护IGBT不被损坏。通常这种并联IGBT都是使用同批次生产的IGBT,力求各种寄生参数一致。

网友:
IGBT输入何种信号 配合波形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