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转换的继电器,当12V没有电后,继电器会切回之前的状态嘛,还是直接就没电动不...

楼主(2022-11-01):
如图所示的一组转换的继电器,我想问的是,默认没电的情况下,继电器COM端跟4脚连接,有点后转换成COM端跟5脚连接。我想问的是当继电器12有电工作一段时间后12断掉,COM端会恢复成默认没电情况下的COM端跟4脚连接吗

网友:
一般的继电器产品,默认没电情况下,COM端跟4脚连接。

网友:
常开继电器,如果断电会返回断开状态,通电才会闭合,再次断电就再次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