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多通道电路图BOM的生成问题求助

楼主(2022-11-01):
比如电路有三个通道,R1A,R1B,R1C,如何在生成BOM的时候区分开,生成不同的型号?谢谢回答

网友:
方法一:在原理图中生成BOM
打开原理图文件,依次点击“Reports”——>"Bill of Materials"

弹出的窗口,上面的红框显示的是各个元器件的名字、描述、引脚号、封装信息等,下面的红框则选择要输出BOM的格式,可选xls、pdf 等格式

选择完毕后,这时不是点“OK”,而应该点击左下角第二个按钮“Export”

点击“Export”后,选择输出路径即可
方法二:在PCB文件中输出BOM文件

打开PCB文件,点击“Report”,如点击“bill of mareirals”则和上述步骤一样,这里点击“Simple BOM”,则BOM文件自动生成在该PCB文件所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