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D静电测试

楼主(2022-11-01):
    各位,关于控制器的ESD静电测试,有几个问题一直不明白,想在此请教下,
    1、静电测试过程中,被测的控制器是否需要上电?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带实际负载测试?
2、在进行静电测试中,主要是对控制器的那些部分进行放点测试?是根据什么标准去选择这些测试点?

网友:
    肯定要上电,并且测试过程中要完全工作正常。

网友:
    1.肯定要上电了,要在产品正常工作的状态下测试。
    2.金属外壳和热插拔接口需要做接触放电,有缝隙和接口要做空气放电测试

网友:
    当然上电测试了,并且是实际负载或等效负载,不然测试有什么用,ESD测试的就是你的系统会不会死机、复位、误动作等,ESD一般不会损坏设备,如果ESD损坏设备那回去把设计砍了

网友:
    各个行业有各行业的标准,先看标准,标准上一般有测试方法 ,ESD包括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

网友:
    要上电的,而且要保证测试过程中产品能够正常工作,一般要做接触放电(金属部位和手碰到的一些部位)和气隙放电(产品的缝隙和接口),而且有规定的放电等级,等级越高越严格

网友:
    上电模式和断电模式都需要测试。(上电模式测试主要),需要带实际负载,ESD抗扰度测试主要就是模拟产品实际使用状态和环境的人体静电测试。测试的点大致是接触放电测试金属,空气放电测试非金属的点。(有需要更详细的ESD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
    需要,是的,测试模拟的是正常应用环境。能接触到的部分,金属部件接触放电,塑料空气放电。通讯接口和非通讯接口以及不同等级的要求不同,查询行业标准。

网友:
    若无特殊规定,应根据以下规则选取控制器的静电放电方式:
    1.     针对金属外壳、焊接处、PIN脚等电导性位置施加接触放电。
    2.     针对涂有金属漆的绝缘表面、按钮、开关、操纵轴、显示屏、缝隙等绝缘位置施加空气放电。

    通电模式测试放电点的选择,应覆盖在产品上电状态下,可能被人触及的所有典型放电点位置;
    断电模式测试放电点的选择,应覆盖在搬运、装配、使用、维修时,可能被人触及的所有典型放电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