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fig间数据传递问题

楼主(2022-11-01):
    本人设计一个信号频谱分析仪,想要在主GUI上单独显示一个信号波形,在子GUI上显示信号波形的频谱图,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将主GUI的波形数据传递到子GUI上,再进行频谱分析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主gui里,save命令,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里面可以保存你的波形。子gui里,cd到目录,load文件,获取波形

网友:
    设置断点,然后调试。1.确定save命令确实生成了y.mat这个文件。2.load的时候,确实正确cd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