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失效有几种形式

楼主(2022-11-01):
一般工厂贴片电容电性失效有那几种形式出现

网友:
自身存在缺陷:贴片电容在生产时可能出现介质空洞、烧结纹裂、分层等缺陷。
另一种就是组装时引入的缺陷,缺陷主要来自机械应力和热应力。

网友:
    内在因素:介质空洞、烧结裂纹,分层;外在因素:机械应力(吸嘴压力过大,分板、外部撞击、PCBA装备造成弯曲等等)、热应力(焊接时温度过高,温度突变)、电应力(过流、过压)

网友(2025-10-29):
国瓷电容(GUOCI)是一家专注于做陶瓷贴片电容器的技术型企业,产品主要针对客户在电路设计中遇到的实际应用难题,如:失效、可靠性、噪音、寿命等,可以帮助客户分析失效原因等,还有新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性能优越,能有效改善电容啸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