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通信有可调节发射功率的功能吗?

楼主(2022-11-01):
zigbee无线通信有可调节发射功率的功能吗?

网友:
    ZIGBEE模块可以加大发射功率,但功率太大的话,会严重影响到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建议最好用低频传输设备。

网友:
    在ZIGBEE网络中,通过预先配置后,每个节点的ZIGBEE可以承担终端节点,路由节点及协调节点.有了这些节点后,就可以自由组网了。多点对点的模式也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