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短路了,如何检查是那个元件烧坏了?

楼主(2022-11-01):
这个电路本来用+5V的电压供电,不小心用12V的电压供电了,突然就就觉得不对,看到烟了,之后用万用表测量+5V和地之间是导通的,短路了,问一下最容易烧坏的是什么期间阿?这个电路图我没有啊,我只看到+5V和地后面并接了一个贴片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上面写着KE 99A

网友:
应该是电压芯片 我们处理这样类似问题 也是用的排除法 先假定一个元件有问题 更换新的 直到问题排除

网友:
+5V和地后面并接的元件一个一个拆,拆一个测一次,什么时候+5V和地之间不短路了,也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