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红胶的使用目的与方式

楼主(2022-11-01):
 SMT贴片红胶贴片胶使用目的:

  ①波峰焊中防止元器件脱落(波峰焊工艺)。在使用波峰焊时,为防止印制板通过焊料槽时元器件掉落,而将元器件固定在印制板上。

  ②回流焊中防止另一面元器件脱落(双面回流焊工艺)。双面回流焊工艺中,为防止已焊好的那一面上大型器件因焊料受热融化而脱落,要使有SMT贴片胶。

  ③防止元器件位移与立处(回流焊工艺、预涂敷工艺)。用于回流焊工艺和预涂敷工艺中防止贴装时的位移和立片。

  ④作标记(波峰焊、回流焊、预涂敷)。此外,印制板和元器件批量改变时,用贴片胶作标记。

MT贴片红胶按使用方式分类

)刮胶型:通过钢网印刷涂刮方式进行施胶。这种方式应用最广,可以直接在锡膏印刷机上使用。钢网开孔要根据零件的类型,基材的性能来决定,其厚度和孔的大小及形状。其优点是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

  b)点胶型:通过点胶设备在印刷线路板上施胶的。需要专门的点胶设备,成本较高。点胶设备是利用压缩空气,将红胶透过专用点胶头点到基板上,胶点的大小、多少、由时间、压力管直径等参数来控制,点胶机具有灵活的功能。对于不同的零件,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点胶头,设定参数来改变,也可以改变胶点的形状和数量,以求达到效果,优点是方便、灵活、稳定。缺点是易有拉丝和气泡等。我们可以对作业参数、速度、时间、气压、温度调整,来尽量减少这些缺点。

)针转方式

  是将一个特制的针膜,浸入浅胶盘中每个针头有一个胶点,当胶点接触基板时,就会脱离针头,胶量可以借着针的形状和直径大小来变化。

网友:
由于红胶受温度影响用本身粘度,流动性,润湿等特性,所以红胶要有一定的使用条件和规范的管理。

网友:
    防止器件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