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插拔处为什么要用PI加强板?

楼主(2022-11-01):
请问FPC插拔处为什么要用PI加强板?

网友:
金手指反面吗?因为对插的座子对插入的金手指有厚度要求,比如说0.3mm  。厚了插不进,薄了卡不紧。

网友:
加强板的作用主要是起到增厚所需的尺寸,另外就是因为FPC的插头都是很软的,如果没有加强板如何能够方便准确的插好呢?不但插不好不说且厚度也不够。所以必须要加增强板。

网友:
加强板,加强硬度不易坏。

网友:
容易坏呗,增加强度,增加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