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变压器损耗越大,效率就越低啊?

楼主(2022-11-01):
是不是变压器损耗越大,效率就越低啊?是这样吗?

网友:
要看变压器的容量。准确地讲,效率取决于变压器的输出容量和输入容量的比。大变压器的空载损耗肯定比小变压器的损耗的,但大变压器的容量比小变压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