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PowerSI中修改走线宽度

楼主(2022-11-01):
    在PowerSI中修改走线宽度。正常情况下,走线宽度改小,阻抗应该变大,相对介电常数等参数不应该发生改变。但在PowerSI中进行修改时,发现相对介电常数等参数跟着走线宽度改变而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A:
    相同的网络 相同的层都是可以改的

    使用查找相似对象  然后就可以批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网络 相同的层都是可以改的

使用查找相似对象  然后就可以批量修改

    不是不能修改,是修改线宽后其它参数跟着变

网友B:
    哪个版本?不会是软件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版本?不会是软件BUG吧

    帮忙看看您用的版本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没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是同一个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