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打开gerber文件各层怎么查看?有快捷键没?

楼主(2022-11-01):
CAM350打开gerber文件各层怎么查看?有快捷键没?

网友:
按Y键可以看,如果名字太长就看不了,那么自动导入的顺序都是 GBL GBO GBS GKO GTL GTO GTS DRL 这个顺序的!如果是有M层的 都是在GKO后面!

网友:
如果是9.5版本,直接点击窗口左边的颜色条,有线路、阻焊、字符等等。

网友:
L键是查看和编辑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