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问题

楼主(2022-11-01):
    输入端口可以由wire/reg驱动,但输入端口只能是wire;输出端口可以使wire/reg类型,输出端口只能驱动wire;若输出端口在过程块中赋值则为reg型,若在过程块外赋值则为net型这句话是什么 意思,有例子说明一下吗?

网友:
    输入口只能是wire驱动,输出口可以是wire/reg型驱动,在always块中的变量肯定只能是reg型,always块外只能用assign赋值,那他只能是wire型。

网友:
    可能是程序导致fpga内部资源开销太大,导致供电不足。
试着用好的板与不好的板比对下,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软件。